求救13年INTEL的微型服务器主板不通电。清除CMOS后。。。

楼主(2017-10-16):
服务器的板,INTEL的原装板,它的原装开关按键板是没有的,
客户自己换机箱之前也是兼容机的,开关线接法没有拍照,直接拔下来。
型号是S1200BTL

现在不知道开关脚是哪两个,现在是不触发,

清除BIOS后,会自动上电。能显示,卡在INTEL 开机界面不动。
但按键盘的NUMBER的灯有反应。几分钟后然后自动断电。

百度里面有个是说这个是开关端,红色的圈圈地方,

点红色圈圈这两脚,有时候可以关机。有时候类似复位。真不清楚怎么回事了,
有请知情者帮忙,谢谢!大神出招啊!

网友:
这板子没有板号吗?如果有版号,上Intel官网应该是可以找到这主板的使用手册。

网友:
可以上Intel官网搜索一下这个主板的板号看看能不能找到使用手册吧

网友:
你那两个是复位。圈里左边那个是地脚。再左边一个就是开关

网友(点评):
确实是你所说的那样,现在就是卡在LOGO 那儿,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
基本这样的,还有几个指示作用的可以不接。

网友:
楼主,你好。我现在手里有一块和你的一样,不知道你修好了没

网友:
最简单 先找出地 然后找 3.3V    多试试

网友:
我现在手里有一块和你的一样,不知道你修好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