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M40-35 S435 LA-C001P

楼主(2017-10-16):
LENOVO M40-35 S435 LA-C001P

LENOVO M40-35 S435 LA-C001P 1.0 OK.rar

网友:
好用么,我试试看没分了,,,,,,,

网友:
测试过bios好用 ,一刷就显示

网友(2017-12-22):
请问楼主这个BIOS是M40-35、 S435两个型号的主板通用还是怎样的?

网友(2018-02-07):
我先试试看

网友(2019-02-19):
机器自动掉电应该不是BIOS问题

网友(2020-05-10):
刷上亮了,好用。

网友(2020-07-31):
刷上可以 BIOS是好的

网友(2021-03-13):
M40-35和 S435 通用吗

网友(2021-07-11):
刷了不亮 版号正确的

网友(2022-10-09):
下下来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