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主板不识别USB,网卡,SATA接口

楼主(2017-10-16):
故障:
1.所有USB接口不能识别使用,5V供电有,插键盘,U盘都没有反应。(没有PS2接口)
2.网卡灯不亮
3.插上SATA硬盘卡LOGO界面

换过南桥、BIOS、故障还是一样,
求高手指点

网友A:
桥都换过了..那就看下给SATA接口的供电5V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都换过了..那就看下给SATA接口的供电5V正常不..

供电都有,上硬盘就卡LOGO,  USB键盘也不能用

网友:
刷Bios了没有,刷个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