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540UP不开机

楼主(2017-10-16):
通电后待机电流0.015A,按开关瞬间0.070A掉回待机 多开几次电流瞬间到2.6A, 应该有短路地方!拆机测量主板上大电感没有短路, 接着测量PQ8811待机3V转换3VS+对地完全短路  想着用可调电源烧是不烧不出来了 。

然后慢慢排查, 断开SL4704 3VS+不短路了

看来U4701芯片或者外围有问题  先把24脚AVCC33连接的C4724电容去掉不短路,找了差不多电容换上去。

本版积分

  • 在按开关  电流到0.6A左右亮机

网友A(2018-10-09):
这个点位图链接有吗,谢谢,本人有一块一样的板子,没有待机,公共点正常,3.5伏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点位图链接有吗,谢谢,本人有一块一样的板子,没有待机,公共点正常,3.5伏没有

chinafix.com.cn迅维网_60NB0DE0-MB5010(X540UP

网友:
点位图玩的挺6,光看点位也是有点不方便啊,我还是喜欢看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