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5A78BL-M LX3 PLUS REV1.03 复位灯闪

楼主(2017-10-16):
内存,桥 CPU电压都有,    CPU上面那5脚芯片电压正常,北桥那有有个1.8V也正常,  时钟4.6也正常,就是复位电压有3.3V在跳变,复位灯闪。我把南北桥焊了也一样,BOIS也换来试过。是不是还有通病?   求大神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
不错。学习了LZ…… 思路清楚……

轩辕思天 -2 严管区禁止灌水式回复!

网友:
等待楼主的佳音  小白只能观望下

网友:
修好了没有,分享一下修理经验,学习学习!

网友B:
问下楼主 时钟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

网友:
查一下复位信号经过的电路的元器件,测量一下有没有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学习了LZ…… 思路清楚……

你学到了什么?

网友:
这板子时钟芯片是硬伤,必要时候找个确定好的来替换下。如果有示波器,打下BIOS1脚有没有片选信号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下楼主 时钟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

...........483BGLF

网友:
修好了吗 、 给你个主要电压图。+1.8V   是芯片6脚

网友:
这下面图纸标的不错

网友(2018-02-05):
这下面图纸标的不错。对于我是需要学习的。

网友:
正好有个同样的主板。。。不会修。。。。回家测量下。。。看看能否修好

网友:
哪路不好,先查那路

网友:
感觉复位灯闪的最难修号了............

网友:
沿复位信号一段一段的查,感觉楼主拆焊桥跟玩似的,羡慕中

网友:
复位山代表复位不正常,前面的时钟正常不 按照时序来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