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无电压

楼主(2017-10-16):
如图4459MOS管 4脚有19V,123脚19V,5678脚无电压(B+无电压),B+也没有短路,对地500左右,更换4459还是老样,问下这还有什么可能。

现短接4459 123和5678脚,可以开机,进系统都正常,可不可以不要点火回路

网友:
经典的仁宝点火回路,查检测电路!不懂建议去迅维深造下去

网友:
保护隔离坏,后级有短路吧!!!

网友A:
PACIN  ACON两个信号有个有问题,直接短接pq308  后继有电不会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PACIN  ACON两个信号有个有问题,直接短接pq308  后继有电不会亮机

你说的是PQ302吧,现在短接PQ302亮机,正常进系统,说明后继没有短路

网友:
可以不要点火回路 (强制过隔离) 不过这样就失去了相关保护

网友:
你这样一改 现在坏 你这板子都危险了

网友:
点火回路一定要要,不然后继有问题

网友:
查一下pr313和pr304串联分压,两个电阻的阻值正常不,如果下边的电阻未参与分压会导致pq302G极高电平,不导通。

网友:
我看你是新手吧。还是老老实实的修点火回路吧。你直接短接会出现大问题的烧一大片

网友:
小心失火啊,这种电路多看看修修就会了

网友:
跳过几次。好像也问题不大。不过还是修出来吧。

网友:
不要的话,你的主板就不能充电和保护而言了

网友:
可以先查PACIN信号,多查查,有没有电阻变质

网友:
查一下这个电路的工作条件,不要把点火回路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