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集显板与戴尔M5010屏配对出现四分屏

楼主(2017-10-16):
是哪的问题?虽然屏线焊的不好看,但测了一下都没问题,屏也是好的,外接也是好的

网友A:
找的一样的屏就好了,这么费事,看着头都大。

网友:
确实费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的一样的屏就好了,这么费事,看着头都大。

没事做,自己焊着玩

网友B:
DELL的好多机器换屏要同时换码片

网友:
是不是屏不通用啊。。。。。。。。。。。。。。。。

网友:
分辨率可能不一样,是不是一个高分,一个普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DELL的好多机器换屏要同时换码片

码片能刷吗

网友:
这要看看是多少线的~~!看支持不~~~

网友:
刷屏码片试试

网友:
显示屏 这个 够折腾的哦。。。我么那个功夫

网友:
当然可以刷不过有点麻烦,你把码片对换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
真够折腾的 焊接那么多线 !!!!!!!

网友:
单6双6

网友:
你还是修好座子找个屏线试试吧

网友:
先把座子换个好一点的修好了再看看吧

网友(2017-12-27):
这个没图杂个焊接呀 都大神级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