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5-PLUS/3.1

楼主(2017-10-16):
B85-PLUS3.1          CPU不供电

网友:
不出CPU供电就查一下CPU供电电源芯片的工作条件,主供电,开启等

网友:
CPU供电之前的电压都正常不,正常就查下CPU供电芯片的条件 主供电 开启等

网友:
别的供电都正常吗?CPU电管芯片的供电,EN,查了没有?

网友:
谢谢大家回复,板子客户拿走了。。。。。。。。。。。。。

网友:
这什么贴啊?管理员也没有处理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