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E2250S电源板改不了通用模块

楼主(2017-10-16):
遇到两个了,这个电源板板号是715G4744-P01-000,好像是通病了,开关管短路,电源管理芯片炸飞,启动电阻烧,还有VCC电源芯片供电脚电阻烧糊,两个显示器一模一样的问题,然后用迅维的万能通用模块改,结果空载正常,电压也很稳,只接LED灯带也可以通用开机,电压不跳变,一插上屏就不通电,测到5V就开始跳变,在5V加一个100殴的电阻也解决不了问题,把5V电容全换了还是一样,两片一样电源板改了都是一样问题。没办法只有换板了,手上是没有这种电源管理芯片,不然就把修了。

网友A:
改电源模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电源模块了·····························

哈哈,灌水灌的相当有水平呀,灌到连标题都不看就回复,标题说了改不了通电模块,你回复个改通用模块,你是哪个派来搞笑的吗?

网友B:
检查一下屏上供电,万一新板子到了还是这个问题呢!

网友:
有些电源板不太好改电源模块

网友:
遇到过这样的故障,改了三星芯片,就是带负载能力差,水平有限,也没有弄好。

网友:
不好改的就直接换板了,有时候电源模块也挺麻烦的

网友:
电源模块只是大多数通用 不是绝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屏上供电,万一新板子到了还是这个问题呢!

上次那片就是换板子了,好了,昨天又遇到一个,结果问题一模一样,只能再换板了

网友:
路过,不懂不发言,回个帖当我没来过

网友:
有的电源板确定不好改有的。。。。。。。。

网友:
改不了我就代换通用电源板。。。。。。。。。。。。。。。。

网友:
电源板也值不了多少个钱,都直接换就好了

网友:
我们一般就是换通用电压搞起就行了,价格也在控制范围内,现在真正坐下来修的,是换下来的板子自己有时间的情况下研究下修修。

网友:
我也遇到过 最后也只能换板了

网友:
以前遇到过 倒是忘了怎么修好的了

网友:
电源模块都没改成功过   当初好奇 发了5个 结果一个都没成功  不是没电压 就是不稳定 再也不搞了 现在都直接换版了

网友:
电源模块有好多山寨的,我改过很多,很少会出现你说的这样的问题

网友(2018-01-31):
这个应该不是大问题啊!好改啊

网友:
有些板子改了不好用 先换板这块留着以后有件了在研究吧 。

网友:
来自: 中国
现在找个二手板,是那么的便宜,而且还节省时间,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