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0 G2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7-10-16):
              HP 440 G2一台,接机,客户说不开机,也就是我们说的不触发,但有时又可以,反正10次能开半次吧。。
              拆机检查发现是没有3V5V供电,原因是RT8243A的13脚ENM电压只有0.45V,太低!测条件查电容测电阻换芯片一番折腾均无果。

           查看RT8243A的PDF后,果断用镊子直接短路直接短路PR324电阻,电流表0.02,3V5V出来,再次把电阻拆了测量,还是100K,确定没坏,装上就是不行!郁闷?无语?找了个47K的直接换掉100K的,电压也正常了,最后又找了个22K的装上!OK!把原机的RT8243A装上,也OK!

           开关机10来次,OK,第二天再试机,OK!

            认为维修经验有用的请加分!通病不通病不知道。。。祝大家以后只要拆装PR324就能修好HP 440 G2.

 会员5788302元2023-1-12 19:21
 会员1958542元2022-11-12 13:21
 会员7529962元2022-10-31 10:38
 会员5229882元2022-10-15 17:32

网友A:
看来不重要的位置 电阻可以随意换呢  不过你发个帖子 两张照片 你能再少一点么  我是来看图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不重要的位置 电阻可以随意换呢  不过你发个帖子 两张照片 你能再少一点么  我是来看图片的

唉。。。知道你要看什么图,但规定不能发什么图。。

网友B:
原来的100换成47都没有事,什么原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的100换成47都没有事,什么原理啊,

其实就是一个上拉电压罢了,但电压就是低了,害我查了半天ENM信号有关的其他零件。。换完电阻电压就3V了,不排除PCB板有漏电之类的。。

网友C:
这个是不是通病?????????

网友D:
维修都上一样的     乱

网友E:
好像这个问题不是第一次发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严管板块 回帖遵守版规 不要灌水  灌水情节严重的会扣分禁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不是通病?????????

通病有待验证 遇到可以优先排查

网友G:
精密到1%的电阻。 我用过5% 的带用过。还没有返回来。不知道 有没有影响。

网友H:
这个修法很可以,有时遇到无解的,直接上1K或100的也行,只要电压能达到就能工作,因为有时确实是查不到原因。

网友H:
另外还想请教一下,ENM,这个是什么的开启信号啊。是这个芯片的总开启吗

网友I:
咋乱的维修台一看给楼主提供了不少的毛爷爷啊

网友J:
可能会返修,楼主没找什么原因拉低了电压,会不会是PC106或者芯片本身拉低了

网友:
师傅就是牛,电阻随便换都行,哈哈

网友:
精密到1%的电阻

网友K:
这样换不会出问题吗,电阻最好换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样换不会出问题吗,电阻最好换一样的

换一样的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维修都上一样的     乱

不乱的说明生意不好呀,天天大把时间收拾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像这个问题不是第一次发现了

你也修过这样的问题?这种机我还真是第一次修的。。。。没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G:
精密到1%的电阻。 我用过5% 的带用过。还没有返回来。不知道 有没有影响。

有什么影响?能收到钱就行了,我们是做维修,客户能用就行了,不是做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修法很可以,有时遇到无解的,直接上1K或100的也行,只要电压能达到就能工作,因为有时确实是查不 ...

对,这观点我很赞同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I:
咋乱的维修台一看给楼主提供了不少的毛爷爷啊

垃圾是慢慢积累起来的嘛。。。。一直不舍得收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可能会返修,楼主没找什么原因拉低了电压,会不会是PC106或者芯片本身拉低了

我说过了,一切跟芯片13脚相连的零件都测过,代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另外还想请教一下,ENM,这个是什么的开启信号啊。是这个芯片的总开启吗

就是3V 5V的输出开启信号,LDO电压上电不已经正常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的100换成47都没有事,什么原理啊,

这个脚只要有高电平就行了,你直接连通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另外还想请教一下,ENM,这个是什么的开启信号啊。是这个芯片的总开启吗

打多了个不了,别理解错了,哈哈。。。

网友L:
看样子这机器可能会是通病。。。

网友:
这种的确可以换,我换了好多次了,到现在安然无恙,这样快,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L:
看样子这机器可能会是通病。。。

论坛好像很少人修到这种机,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网友:
这个问题好怪啊  值得借鉴!!!!!!!!!

网友:
是精密电阻的问题,以前也修过类似的问题,最后换来换去折腾人

网友:
楼主经验很多,有时候经验很重要,厉害。。。。。要多学习了

网友:
ENM是什么定义?求大神授业解惑,谢谢

网友:
为楼主赞一个,修的太不容易了,值得推广

网友:
应该是通病 修的多了

网友:
小小白实在没法理解, 装上设计的100K不能用 ,竟然用 47K和 22K的可以。

网友:
这个机器 市面上真的很少 不多  不过楼主人不错 有通病就分享

网友M:
有没有可能会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M:
有没有可能会返修。。。。。。。。。。

现在还没有回来哦。。。。。。。。。。。。。。

网友:
高手 真的好牛  厉害了 学习了

网友:
直接短路都可以,那就换个10k都可以哦。问题是为什么原来的100k不能啊

网友:
楼主这个维修台一看就是高手搞过的痕迹啊

网友:
100K 跟47K冒失没有区别吧 ,

网友:
谢谢楼主分响,,好东西啊,,,,我来看看地

网友:
学习经验了,这款是不是HP的通病呀

网友:
问个 可能比较  笨的 电容可以  用一坨锡代替   那电阻  要多小的  阻值才能  用一坨锡代替 啊

网友:
学习了  楼主好思路就是太麻烦了?????????????????????

网友:
学习了  以后用得着

网友(2017-11-22):
这种机器不安理论来的 什么鬼 遇到我就不会修了

网友:
手上正好一台不开机的,谢谢兄弟了,试修看看

网友:
直连其实没问题,最怕这脚位相连的地方短路会直接拉低LDO3v

网友:
这个问题不是第一次发现了。。。。。。。。。。。。。

网友:
电阻不良了吧 最好换一个 这样不会返修

网友:
这种维修。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

网友:
给楼主顶顶。楼主厉害。以后多来看看

网友:
这还不能算是通病  有待验证哦!!!!!!

网友:
师傅就是牛,电阻随便换都行

网友:
新手学习中,多谢分享

网友:
碰到这个机器先换电阻 然后再看其他

网友:
你怎么不把PC106换了试试看呢,这个电阻和电容在一起起到了延时的作用,PC106漏电会导致拉低13脚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