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0R1一体机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7-10-16):
电脑型号:联想一体机 B50R1版号G41T-LAIO-V1.1
故障现象: 加电不显示         电感L13  L14  电感发黑  风扇一直狂转。CPU没有温度。换了电感 ,CPU有了温度 测L11电压1.1V 就是不显示 求大神解决,

网友:
这机器是内置电源 无法参看电流 这么求助估计很难定性故障

网友:
这么冷瞳很难确定故障,建议你多查一下工作条件在发帖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