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 H77S hi-fi 无规律掉电重启

楼主(2017-10-16):
映泰 H77S hi-fi 无规律掉电重启,测电压都在正常范围,求大神给份图纸参考一下。  版号:IH77GAHT

网友:
很定却什么信号 才导致掉电反复重启 ,按照时序来修快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search.p ... w=%D3%B3%CC%A9+H77S论坛暂时没有原理图,只有BIOS程序

网友:
无规律掉电重启可能是缺信号导致的。。。映泰很少有图纸

网友A:
慢慢查吧,我曾经修一块映泰B75也是我规律掉电。可以重复上电,最后查到是VTT总线供电开启的前级三极管有轻微漏电,也对用示波器不断对比各个供电的掉电情况,抓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慢慢查吧,我曾经修一块映泰B75也是我规律掉电。可以重复上电,最后查到是VTT总线供电开启的前级三极管有轻 ...

我估计是 VTT_EN  或者  VCORE_EN   映泰这两信号问题也多  慢慢跑线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估计是 VTT_EN  或者  VCORE_EN   映泰这两信号问题也多  慢慢跑线试试

是的,多测量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