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585装不上显卡驱动

楼主(2017-10-16):
     一台联想Z585  拿来不通电 拆机是EC BIOS 烧了个洞  EC也烧了 换EC  刷BIOS后 OK了

                 以为这样就OK了   结果   进系统不认显卡驱动  显卡驱动感叹号  重新装驱动蓝屏 3E 错误   系统重装  报8E

                       换了CPU  显卡  BIOS  都没用 求大神给点思路

                         刷了个大神的 BIOS  独立没了  现在就用集成的了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73618-1-1.html

网友A:
U 显卡BIOS EC 都排除了  这故障不好解决了 ……

网友:
显卡供电检查一下                             试试

网友:
BIOS如果刷的原厂的,那就跟客户协商

网友:
刷个原厂的BIOS 试试吧

网友B:
多找几个BIOS写写,可能会有惊喜!

网友:
能换完楼主说的这些配件,我基本上也是没有思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找几个BIOS写写,可能会有惊喜!

BIOS 已经刷了N个了  每个下载下来的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U 显卡BIOS EC 都排除了  这故障不好解决了 ……

对啊  上次也是有一个一样的问题  可以禁独显 就这样给客户用了   这个不能禁啊  都是感叹号

网友C:
我前些天修了一台联想Y470,不开机刷BIOS好了,但随后发现显卡打叹号!反复换了几个版本的BIOS也是一样,没有办法,突然想到这个机器显存有通病,所以加焊了靠近风扇的两个显存就好了!

网友:
BIOS刷个原厂的,如果还不行就查一下显卡供电

网友:
你装的什么系统   WIN7吗  那你有么有试过win8  win10

网友D:
要么就是BIOS刷的不对版本,要么就是显卡也有问题

网友E:
你把能换的全都搞了,现在就查一下显卡的工作条件等等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把能换的全都搞了,现在就查一下显卡的工作条件等等

显卡电压 全OK 显卡的工作条件都有那些  能说下么  双显卡的 都搞晕了   现在都考虑要不要换桥了    应为拿来是EC击穿  EC BIOS芯片都击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么就是BIOS刷的不对版本,要么就是显卡也有问题

BIOS刷了N个了 显卡不会有问题了吧  换了显卡一样的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前些天修了一台联想Y470,不开机刷BIOS好了,但随后发现显卡打叹号!反复换了几个版本的BIOS也是一样,没有 ...

显存  北桥都加焊了 还是一样的啊

网友:
显卡 出叹号 你还是在换了显卡吧

网友:
鲁大师跑下分试试

网友:
       拆掉外射,还有查I2C管理总线连接的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显卡电压 全OK 显卡的工作条件都有那些  能说下么  双显卡的 都搞晕了   现在都考虑要不要换桥了    应为 ...

主要就是显卡的那些数据线都打一下阻值,供电,时钟看看正常不

网友:
估计是板层烧了吧。。这机子不好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