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充类问题

楼主(2017-10-16):
我长话短说,一台客户机,进Windows系统认到电池但是不充电而且没有电量显示,拆开机子维修发现电池正极短路,保险断,换保险排短路完毕后,裸板上电池不开机测试,充电指示灯亮起,充电电流加到0.66,肯定不是加电了我敢保证这是充电电流,然后装上用电池开机正常,插上适配器Windows系统下显示正在充电中,电量百分之六,然后就是不见电量增长,关闭Windows后,充电指示灯闪烁,电流0.01。估计只是待机电流。求助各位同行:daxiao:

网友:
今天修了一台东芝,充电会自己往下降,合盖充电灯和电池灯亮,换EC解决

网友:
这明显是联想Y的主板,带SLI接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