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55玩游戏蓝屏

楼主(2017-10-16):
联想E555玩游戏蓝屏,蓝屏代码116,差了都是显卡问题。加焊不行。 换了还是不行,有黑胶的。会不会是显存问题。8个显存还有黑胶的。有没有人修过。

网友:
显卡多一些,显存引起蓝屏的很少见呀

网友:
116确实多和显卡有关     显卡都换了 尝试查查供电等条件是否稳定

网友:
显卡都换了,就仔细查一下小供电。显存还是花屏的居多。

网友:
建议你查一下显卡的相关工作条件,这个代码大多数是显卡问题

网友:
还是换显卡吧

网友:
0116基本上都是显卡问题,换了还不行,那就查显卡附近电路

网友A:
黑胶的显卡最恶心了,还是AMD的处理器吧,又烫

网友:
应该不是驱动吧,查下显卡的供电条件?

网友:
黑胶的弄不好太容易吊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胶的显卡最恶心了,还是AMD的处理器吧,又烫

换主板了,I7的 导热管也换。屏线也要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