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90u不出+LCDVCC电压

楼主(2017-10-16):
进水机器,R202  R203 R206都是严重腐蚀,补线换后还是不出+LCDVCC,查R203一端15V另一端1.3V,去掉C190故障依旧,去掉Q35      +LCDVCCC出来电压了,机器正常亮屏,我从料板上拆了好几个N管换上都不行,想问下我不上这个Q35以后有什么后果?会不会用不住?假如一定上Q35具体还得查哪里?请大神赐教。

网友:
去掉也可以, 你要检查 就 看下 Q34 的 2脚

网友:
应该没事的 有时候我也是直接拉过去的!!

网友A:
去掉Q35 LCDVCC的供电不受控 你测试没有别的问题 如此也可以

网友:
没什么大的影响,直接拆掉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明天我测下Q34 2脚 最好不去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去掉Q35 LCDVCC的供电不受控 你测试没有别的问题 如此也可以

顺便问下我这个求助帖怎样搞成已解决

网友:
你试下可以正常开关机,去掉应该也可以的!

网友:
以前拆过,可以

网友:
错了使Q10 2脚为高 导通 产生LCDVCC

网友C:
后级不短路去掉没没有什么问题呀。

网友D:
看结果就好,只要烧机两三个小时以上不出问题就可以了呗

网友:
这个可以去掉,基本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去掉应该不会有太大影响 这样搞过

网友E:
去掉Q35应该影响不大,虽然去掉后Q10不受控,但是屏供电用的+3V关机的时候不会有,正常开机的时候有,所以也不会造成关机后屏还有背光。个人理解!

网友F:
直接拿掉       应该没什么关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去掉Q35应该影响不大,虽然去掉后Q10不受控,但是屏供电用的+3V关机的时候不会有,正常开机的时候有,所以 ...

大哥 这个不是背光供电 也和背光无关   这个只是触发就有供电 提前了一丁点 关机后自然也消失 并没有影响

网友G:
Q35受控于Q34,可以查一下Q34的G极控制电压

网友H:
直接去掉也可以,我经常将屏供电转换管短接都没事!你说你去了Q35,屏供电能正常出来,那说明Q34条件也正常!如果换了管子也是如此,那应该是板子问题,可以考虑把管子凌空飞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H:
直接去掉也可以,我经常将屏供电转换管短接都没事!你说你去了Q35,屏供电能正常出来,那说明Q34条件也正常 ...

干掉Q35了换了N个管子都不行,时间就是效率去掉就行了,不研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Q35受控于Q34,可以查一下Q34的G极控制电压

GQ34G极是5V   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直接拿掉       应该没什么关系的

干掉了  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结果就好,只要烧机两三个小时以上不出问题就可以了呗

恩 正在拷机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后级不短路去掉没没有什么问题呀。

后继没短路的地方

网友I:
去掉q35会导致lcdvcc不受控制,查一下别的工作条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去掉q35会导致lcdvcc不受控制,查一下别的工作条件

我已经去掉了,没什么影响的,不受控不理他了,时间原因

网友:
666学习了。楼主厉害,干掉Q35了换了N个管子都不行,时间就是效率去掉就行了,不研究了

网友:
这个是在基本的电路图 这个都看不懂   还是去  实地好好学习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我也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去掉是不是不受控了 看看待机时是不是电流高???

网友:
都是直接发过去的不需要修的没事======================

网友:
该不会是 15v对地吧  还需看 Q34的G基极 的情况 ILNT DISP ON 这个信号从哪里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顺便问下我这个求助帖怎样搞成已解决

已经给你改成已解决了

网友:
拆掉拆掉拆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去掉了,没什么影响的,不受控不理他了,时间原因

嗯,没什么影响最好了,这个我还真没有去掉试过

网友:
把Q32换到Q35不就可以了,反正15V控制那路不影响就OK 吧?我是这么想的

网友:
查Q34的2脚,Q34得导通,2脚得为高电平,拉低5VPCU

网友:
这里就是自动控制功能,其它也没什么用…………

网友:
嫌麻烦的话直接拉过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