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测板子引脚短路,没有图纸,不知道负责工作

楼主(2017-10-16):
板子型号见下图。
故障现状:开机CPU、显卡、电源风扇均转,显示屏显示无信号;键盘灯不亮,主机硬盘灯不亮,硬盘有运转,没有蜂鸣报警声音。
实测板子引脚ce21、ce1(两电解电容已拆下)短路,没有图纸,不知道负责那块工作,拆下测原件均不短路

网友:
烧鸡法,很容易发现问题部位,这个部位应该是内存供电

网友A:
这里是1.5或者1.8的供电  很多地方都是需要这个电压转换的 你查查看

网友B:
这是内存供电 阻值8欧也正常 。。。。

网友:
内存供电,1.5V以内烧鸡法
可以知道哪里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内存供电 阻值8欧也正常 。。。。

谢谢回复。谢谢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是1.5或者1.8的供电  很多地方都是需要这个电压转换的 你查查看

谢谢回复。谢谢。。。。。。。。。。。。。。。。。。

网友:
这个板子哪里有图纸?知道的分享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