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的tf卡无法格式化

楼主(2017-10-16):
我有个闪迪tf卡32的 无法格式 不管用修复工具 还是低格工具 还是winhex 都不行 删除了插上tf卡还有  求大神帮助.

网友A:
建议先检查一下读卡器。我以前也碰到过此类问题,

网友:
应该是卡写保护了没办法修复的。我也有一个三星的TF卡和你这个遇到的问题一样用了很多办法包括电击法都用了,不好使。

网友:
用 MHDD erase一下试试。

网友:
这个是硬件故障。没办法修的。我有好几个闪迪的tf卡是这样的。

网友B:
用PE下的Disk 试一下  上次有个客户的是有盘符  没容量  还一直提示格式化我就是这么搞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PE下的Disk 试一下  上次有个客户的是有盘符  没容量  还一直提示格式化我就是这么搞好的

不行的 我用过 的 ..................................................

网友C:
你想修好这个TF 卡啊,还是做数据?
感觉大伙都太闲了。这个都来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检查一下读卡器。我以前也碰到过此类问题,

换过 还是不行 感觉是卡的问题应该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想修好这个TF 卡啊,还是做数据?
感觉大伙都太闲了。这个都来研究……

我就是想把他格式化了放东西用 但是不能格式

网友:
写保护了   还是扔了吧                     修不了的

网友:
可能是写保护了,,,,,,,,,,,,

网友(2018-01-02):
闪迪的tf卡无法格式闪迪的tf卡无法格式

网友(2018-02-14):
闪迪的东西,包括优盘,没有工具放出,没法整。

网友(2018-03-19):
这种卡基本上是修复不了了,没有戏的,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搞的。放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