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Vostro 3450进水后吹干开机花屏

楼主(2017-10-16):
    同行拿过来一个笔记本,说是进水了,一插电源,待机挺正常!按开关都没反应,拆机,里面都是粘乎乎的东西,应该是雪碧倒进去了!
    告他留电话,查出问题给他报价,拆机用无水酒精清洗一遍板子,IO附近,桥后面都是粘乎乎的痕迹,洗完吹干,试机就亮了,显示不正常,花屏,外接显示器正常!以为是屏幕出问题了,因为拆机屏显附近进水不较多,以为把屏幕烧了,也没测就给他打电话说屏幕烧了,触摸板也不能用,主板问题不大,过后想想不对,屏幕烧的几率也太小了吧,要烧也得先烧主板啊,于是又把屏幕拆开,用点屏仪点了一下,屏幕正常。改进打电话重新报价!晚上拆机修吧,肯定还是主板问题,于是直接测屏线接口,30针按个测量一遍,测到第八脚和第九脚感觉不对了,因为5和6,8和9,11和12,14和15,都是数据线,两两之间的电压应该相近的!测5有1.3v电压,8没有电压,他们直接都是接的谐振电容。于是直接测阻抗,8脚无穷大,看图纸是桥过来的信号,第一感觉桥估计要挂了!再仔细看一下,这些线在板子上面很明显直接去了南桥,还好中间有个连结点!测连结点的阻抗都正常,再测他们的通断,发现8脚的链接点到到8脚中间不通,应该是短线,直接飞线过去试机,一切正常!修这个小问题还凑合,要是分析电路就差多了!!!不懂得时序

网友:
这种缺色重影一般是有个信号线断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技术高明,知得我学习

网友:
跟着大神学习学习

网友:
跟着大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