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55M-P31不上电简单修复

楼主(2017-10-16):
接一张V星H55M-P31的维修,客户说是不触。拆机开干,先简单测试各供电点阻值没短路,直接上电上测试卡。

3VSB正常

跳帽脚3V正常

开关针0.22V不正常。看到这个现象是秒杀的现象了。
找出电路图和点位。开关电路如下。查R806连开头针端3V,而开关针只有0.22摆明是断路了

然后找到图如下飞线,然后开机跑码

然后没有然后了,修复结束。简单修复没有多少技术。请高手不要见怪。

网友A:
表示 电路图 还不是特别明白,学习了

网友B:
楼主这是捡钱的节奏。这样的问题我也喜欢,希望下次遇到这样的问题。:ciya: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示 电路图 还不是特别明白,学习了

电路图是开关接口JFP1部分的电路啊。这个应该容易明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是捡钱的节奏。这样的问题我也喜欢,希望下次遇到这样的问题。:ciya:

哈哈,我也喜欢啊。修多就有一些简单捡钱的板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示 电路图 还不是特别明白,学习了

电路图是开关接口JFP1部分的电路图

网友:
LZ维修思路清晰,加分支持

网友C:
V星电阻前面的X_是什么意思???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不触发的还是比较好修的,这个是电阻问题的了

网友:
竟然有点位图。。不容易啊,这都能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V星电阻前面的X_是什么意思???

应该是不装件的意思。电路图纸是参考1.0版本的,板实物1.3的,点位图是是1.3 的。

网友:
确实看起来简单,但是楼主思路清晰,没有走弯路什么的

网友:
资料很全,技术过硬,思维清晰。图纸和点位图在哪里能下载到

网友:
主板开机针电路断线,捡钱的节奏,不过楼主思路清晰,没走弯路,厉害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描述的简单易懂,但是图纸不好找啊

网友:
谢谢支持  这板确实故障比较多  修起来也麻烦

网友C:
有没有参考图纸了,传一份了,参考维修P7H55 REV 1.00G。  此板先是SMB电压偏低1.8V。过了几天SMB电压正常了,却没有内存复位168脚 -DDR3 RST。再过几天测试,反复启动 无内存电压,查到PU10内存电压控制元件APW7120,1 5 7脚都有电压跳动,怀疑这个坏了。 没有图纸真不好弄

网友:
学习,下回遇到这种板又多了一种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参考图纸了,传一份了,参考维修P7H55 REV 1.00G。  此板先是SMB电压偏低1.8V。过了几天SMB电压正常 ...

论坛搜索一下。手机上不方便查。

网友:
SATA接口边 断线了吗

网友:
修不来台式的                        学习了

网友:
修主板能找到图纸真心好修了,

网友:
也是从常规的点来查的,。。。。

网友:
进来学习学习,不断提升自己,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是捡钱的节奏。这样的问题我也喜欢,希望下次遇到这样的问题。:ciya:

祝你好运

网友:
学习了,飞线可是技术活。楼主焊工不错啊

网友:
楼主技术好,修起板来亲车熟路哦

网友:
思路清晰  维修流畅  楼主内功深厚啊

网友:
平时修到断线的主板,概率好少,顶一下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手到擒来,捡钱心情愉快啊

网友:
图纸 点位 这都有,真是秒杀级别的

网友:
断线就算是简单问题了  在没有比这简单的了  但是很少碰到

网友:
还有一个通病   就是电池没电

网友(2018-01-03):
楼主,捡钱啦,有图纸有点位,属于秒杀吧

网友:
新手学习中,表示受益匪浅,另外请教下,开关断路,用什么修复的?直接锡焊还是飞线?

网友:
这个故障虽然简单,但没有图纸也不好修。

网友:
我有一个P43主板,供电政策,触发掉电第一次,然后正常上电,就是不跑马,CPU和内存供电正常,晶振供电正常,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新手求指教

网友:
有点位就 好看多了 谢谢楼主的经验

网友:
收藏学习了 不过我还没遇到G470 这个问题的

网友:
电路图 还不是特别明白,学习了  电路图是开关接口JFP1部分的电路啊。这个应该容易明白吧。

网友:
高手都是这样,我们看着很难,你们就简单几下,这就是技术啊

网友:
不错耶,向你学习了,我刚也入门不久

网友:
多谢楼主的无私分享啊,学习了,速度解决呀

网友:
我去楼主这是捡钱的话呀不过话又说回来为什么不把5大待机条件和4个触发信号从头查到尾呢这样专业点

网友(2018-02-04):
技术高超

网友:
分析的很详细

网友:
捡钱的节奏

网友:
不错不知道是不是通病啊这个下回碰见这种问题可以试一试

网友:
如果新板没图还真不好找                   一般板顺着跑线就可以了

网友:
捡钱,捡钱 遇到这样的还是比较爽的

网友:
有点位图就是好啊,盲修要求太高了,努力中

网友:
学习中电路还是不太懂 希望能多学习

网友:
有图纸修就是安逸 吃票子了 捡钱的节奏

网友:
与我以前遇到的故障一样的,不过我的是华硕笔记本,我也弄了好多BIOS都不行,最后刷回备份好了。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 ,说明平常,没少下功夫

网友:
不触发一般是主板的电阻问题,这个比较好修,捞钱也容易O(∩_∩)O~

网友:
楼主这是捡钱的节奏。这样的问题我也喜欢,希望下次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小问题,修的也是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这是捡钱的活,有图纸一会就能搞定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bois分享一个找不到谢谢

网友:
学习了.谢谢.你这个测试卡看着略怪.

网友(2018-03-06):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一下电路不怎么懂

网友:
竟然有点位图。和图纸 ,思路很清晰,描述的简单易懂,图纸不好找啊

网友:
直接换R806电阻更好些!有可能是R806电阻阻值增大所致

网友:
我想下载东西!!!!!!
真费劲,限制真多

网友:
有图好修  不错

网友:
有图纸真的要节省很多时间很不错

网友:
和上次维修的一块一样  直接在旁边短接过去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