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ACER s200hl 板号0171-2271-4721垃圾编程器的悲催

楼主(2017-10-16):
接到一台ACER s200hl 板号0171-2271-4721显示器电源灯常亮黑屏,跟客户沟通说修好150元成交,拆机一看通用的板代换不了,想不是程序就是主芯片,直接刷机看看会不会好,用RT809H把程序备份出来,从论坛下载程序,结果刷机的时候出现校验错误原芯片是25X21,心想能读出来说明芯片没问题是不是编程器问题,手头有2个编程器另外一个是希尔特610P,用610P看看,结果还是一样的校验错误。以为是芯片坏了,从料板上拆了个25X20容量同样大小刷回去,编程器不报错上机故障依旧,无奈之下订货把存储器25X21和主芯片tsuml58Yhc2-1都弄来,再刷机试YY的还是一样的校验错误,无奈之下换了主芯片用25X20代换看看行不,结果还是以前的故障,这一定是主芯片坏了,换了主芯片电源灯都不亮了,这是程序不对啊,求助论坛,查资料发现这2款编程器都不支持25X21芯片的刷写,宝上看这驱动板也不便宜要1百多,垃圾编程器把我害苦了,一气之下弄了个欧洲货BeeProg2,今天到货刷机编程器不报错一切正常,从论坛下载的程序都试了下电源灯都正常就是背光点不亮,结果把备份的刷进去了一切正常。为了下载分,图

ACER s200hl 板号0171-2271-4721主芯片TSUML58YHC2-1配屏LM215WF4.rar

网友:
还不如迅维网直接买个RT809F的编程器好用

网友A:
主芯片还用的以前芯片嘛?程序没变 难道是主芯片坏了

网友B:
你为什么不用809H呢   还有你要搞清楚芯片的供电条件  比如 如果芯片是1.8V的 你用 3.3  5V的 编程器是刷写不了的  809H就不一样 自动配置芯片电压   还要就是你是在线刷 还是离线刷  如果在线刷 显示器是 开机还是关机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芯片还用的以前芯片嘛?程序没变 难道是主芯片坏了

是主芯片坏了,手头没芯片刷程序试了下结果编程器能读不能写,蛋疼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为什么不用809H呢   还有你要搞清楚芯片的供电条件  比如 如果芯片是1.8V的 你用 3.3  5V的 编程器是刷写 ...

那个RT809H也是个垃圾吹的厉害,也没刷好 ,那809H只能刷个EC,别的没啥用  ,自己早有了

网友C:
厉害了,直接买个欧洲货,多少钱买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厉害了,直接买个欧洲货,多少钱买的?

买了个闲置全新的4800,捡了个便宜呵呵,这维修没有好工具技术再好那也干瞪眼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了个闲置全新的4800,捡了个便宜呵呵,这维修没有好工具技术再好那也干瞪眼

我有个老艾克编程器,用了好多年,后来感觉速度太慢了,换了RT809F ,感觉很好用。看到ELNEC熟悉的界面,很有感触。

网友E:
我都是用的RT809专门刷液晶显示器,很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都是用的RT809专门刷液晶显示器,很好用的

有机会碰到个华邦的25X21你看看好使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了个闲置全新的4800,捡了个便宜呵呵,这维修没有好工具技术再好那也干瞪眼

闲置的花了多少钱?

网友C:
这个还真有点小贵,我一直使用809f和809h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真有点小贵,我一直使用809f和809h

一说这编程器蛋疼,什么809F  809H  610P 都有 前几天25X21死活都能读不能写,没办法买的欧洲的,我把610P  800元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说这编程器蛋疼,什么809F  809H  610P 都有 前几天25X21死活都能读不能写,没办法买的欧洲的,我把610 ...

809f和809h主要是液晶显示器维修使用多一些,不支持的话可以试一下添加芯片功能,有时候添加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你为什么不用809H呢   还有你要搞清楚芯片的供电条件  比如 如果芯片是1.8V的 你用 3.3  5V的 编程器是刷写 ...

LZ有一个RF809H,我也认为LZ没操作好,RF809H功能很强大

网友F:
现在能舍得花5000元投资买编程器的真心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了个闲置全新的4800,捡了个便宜呵呵,这维修没有好工具技术再好那也干瞪眼

闲置的都是4800那正常要买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能舍得花5000元投资买编程器的真心不多了

全新的欧洲货5600以上,单主机,要靠维修吃饭没有好工具是不行的,几年下来没工具维修放走的客户比机器钱多多了,有时还砸自己的牌子,舍不得孩子讨不到狼

网友:
引用 网友F:
LZ有一个RF809H,我也认为LZ没操作好,RF809H功能很强大

什么电压都调了还是一样的,真心的不行,809H也试了  希尔特610P也试了就是能读不能写,不信你自己试试

网友G:
有钱淫,有钱淫,有钱淫,重要的说三遍~~~~~~~~~

网友:
  我用的198元的    我用的198元的     我用的198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钱淫,有钱淫,有钱淫,重要的说三遍~~~~~~~~~

:这都被逼 的,维修工具弄的快光着屁股上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