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老师你讲的基础科这点是不是讲错了啊

楼主(2017-10-16):
左边是K 右边怎么就变成 100 欧和8.29 欧了?

网友:
没错  你看下你的分压计算器和黄老师这幅图里面有分压有什么不一样????看不出来???还看不出来????好吧  一个是接地 一个没有接地 看到了吗?诶对了 看到就对了

网友:
要写100000和8290欧吗?

网友:
估计要罚站了

网友:
这个是100K欧和8.29K欧了

网友:
计算器把k省略了,计算结果都一样的,

网友:
             果然是小小白!

网友:
其实你可以再加3个000,但那样计算出来还是一样的。

网友:
同比例缩小啊,计算结果不是一样吗

网友:
我还以为要把它们换算成欧 安 V 级 才是正确的呢。原来是我理解错误?

网友:
比如 100v除以50欧才等于2安,如果 100V v除以5000欧就等于0.02 安。欧 对安 对V特 是不是这样理解的大哥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