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0CC-REV2.3不过隔离小修------通病之一

楼主(2017-10-17):
冷机插稳压电源瞬间电流波动又断开,根据以往经验,又是板层漏电了。
1、BQ25的6PIN--ACDESET_10电压2.58V正常。
2、5PIN---ACOK_10电压3V正常。
3、插电瞬间4PIN有28V,立即掉为0V。
4、PQ8801/PQ8807无短路。
5、划断PR8801前点与PR8809的后点,在此2点间飞线,上电完美修复。

此机如法炮制这种案例已经是第3例了,所以分享给大家,不用再去纠结隔离管和充电芯片了,希望起到参考作用。流程图如下:       (还没有精华贴,希望大家捧场成全)

网友A:
板子看起来没有进水痕迹怎么会板层断路奇怪

网友B:
板子批次问题吧,这块容易断线,先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子批次问题吧,这块容易断线,先收藏了

不是断线,是PR8809到PR8801中间的连线在板层中漏电。断线就不用划断连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看起来没有进水痕迹怎么会板层断路奇怪

是PR8809-PR8801中间的连线在板层中漏电,不是断线,别误会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啊,判断很准确。向你学习了

网友:
这样的技术与速度,真是手到病除

网友:
厉害的我的哥  华硕笔记本 太难修了  学习了

网友:
下次碰到可以试试。。。。。

网友C:
我前几天也修到一片 一样的故障  我换一个充电芯片 当时好了 进系统 几分钟掉电  后来又加焊一下  好了  放一上午 看电影没有问题   也不知道会不会返修

网友:
这种毛病不好修,LZ真牛!!!!!!

网友:
板层漏电的遇到的比较少,以后可以参考

网友:
这种毛病不好修,LZ太牛了 !!!!!!

网友:
又一个通病,以后就好维修了。。。。。。

网友:
厉害厉害,学习了。。。收藏下次遇到看一下

网友:
涨经验了,谢谢楼主宝贵经验分享。果断收藏

网友:
厉害了           这个都 修的好

网友D:
看了半天才看懂,充电芯片发出28V经过两个电阻分压驱动隔离管,这两个分压电阻中间的线路漏电。楼主当时是怎么查出来的?厉害

网友E:
板子看起来没有进水痕迹怎么会板层断路奇怪,赚的阅读币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了半天才看懂,充电芯片发出28V经过两个电阻分压驱动隔离管,这两个分压电阻中间的线路漏电。楼主当时是 ...

这个还确实费了些时间,修第一台的时候,加热了就过隔离,冷机就故障恢复,又是换BQ25A、隔离管及周边元件。既然上电瞬间有28V,就有可能是板层短路漏电,所以后2台就划断飞线搞定,省事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板子看起来没有进水痕迹怎么会板层断路奇怪,赚的阅读币

是板层短路漏电。不是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前几天也修到一片 一样的故障  我换一个充电芯片 当时好了 进系统 几分钟掉电  后来又加焊一下  好了  放 ...

修第一台时和你同样的经历,最后划断飞线搞定

网友:
BQ25的芯片吗

网友:
厉害向你学习了LZ太牛了 !!!!

网友:
BQ25是通病了  BQ 系列的 度是垃圾

网友F:
我是说为啥要割断线再接上。原来是漏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是说为啥要割断线再接上。原来是漏电啊

还遇到华硕另外一款笔记本主板是开关到EC的板层连线漏电的,也是割线再连线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