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scx4321ns 的问题,那位师傅给看看呀!

楼主(2017-10-17):
第一张打出来的效果,后面的是定影轮上有损伤,是不是定影轮该换了呀!刚开始打四五张就没事了,等一天不使用,再打印还是这个现象,还卡纸,那位高手给解答一下,先谢谢啦!

网友:
当机器出现卡纸时,要针对卡纸部位进行检查,一是搓纸轮,纸张,纸张尺寸设置,二加热组件,有无损坏,分离爪、加热上下轮有没有损坏,更换解决。出口导板有无异物等也会卡纸

网友:
最好是发一张纸张卡住的部位,这样才能帮你判断一下。

网友:
你这样发没用的,要发卡纸的图,卡在什么地方

网友A:
4521打印出来的字会掉色 摸一摸 字的碳粉就会掉下来  就像没有粘到纸张上一样 这个问题还好  还有一个就是打测试页字是正常的额 但是打表格就不正常了 一块一块黑黑的粉 是不是定影要换了?

网友:
就是卡在图片的那个辊里面,图片也不知道咋传上去,小白真的没有办法呀!还得好好学习

网友:
你要先确定你卡纸位置先还有你出纸后纸张的样子是怎么样的要看看得这样才能确定问题定位的

网友:
检查分页器的那条金属棍有没有变形还有定影的温度

网友:
纸卡在哪个部位就查哪个部位啊!一般是定影卡的多!

网友:
要看卡纸的位置我遇到过一台HP M1005的打印机卡纸就是出来的地方卡

网友:
已经解决完了,激光器坏了,卡纸是因为刚打印的时候纸上墨太多造成的,连定影组件一起买回来实验得出的结论,希望对众多维修师傅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4521打印出来的字会掉色 摸一摸 字的碳粉就会掉下来  就像没有粘到纸张上一样 这个问题还好  还有一个就是 ...

定影温度不够 换定影温度传感器  如果定影 脏了  最好一起换

网友:
这机器定影卡纸 分离爪 和出纸轮的 故障比较多  你这压力辊 还能用  我遇到的比你这个烂的更凶的都继续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