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显电路五大电压和阶调电压的作用

楼主(2017-10-17):
液晶屏屏显电路PCB板上有不同标识的供电电压,这里做简单介绍。

VGH:Vgatehigh,是指gate级的高电位,也就是打开gate级的电压;

VGL:Vgatelow,是gate级的低电位,也就是关闭gate级的电压,在二阶驱动时此电压有效,在三阶驱动时,此电压只是用来产生Vgoffl;

VgoffL:Vgateofflow,是gate级关闭电压中的低电平(使用在三阶驱动中,由VGL经过一个电压转换电路得到);

VgoffH:Vgateoffhigh,是gate级关闭电压中的高电平(在三阶驱动中使用,用来消除下一条gate级关闭时由储存电容(CS ON GATE)造成的电压值改变),它的值基本上可以认为是Vgoffl+Vcom;

至于VCOML和VCOMH为高低电平的峰值。

有些PDF IC资料上面只提到了VGH和VGL,那是因为,这颗IC只支持二阶驱动,有的IC资料上面VGH,VGL,VGOFFH,VGOFFL,都有,那是因为此IC支持二阶和三阶驱动。
VDDD是数字电路的工作电压;VDDG,VEEG为二阶驱动的GATE的开关电平;VCOM不用说了,液晶偏转基准电压;在PCB上VDDA会通过分压的回路分出10~14组电压,作为IC内部DAC时的输出VGMA的基准电压,通过PCB的分压电路,产生多组参考电压,可以减少IC内部的分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