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2台 G50-70不亮机

楼主(2017-10-17):
2台 G50-70不亮机 ,版号:NM-A271。第一个:开机0.42-0.60循环,很明显识别到内存 ,内存不过,先刷BIOS直接亮机,但是亮机后提示:WARNING!!!SPI ROM IS NOT IN BIOS SPI SUPPORT LIST(我有个习惯,修电脑不会用原BIOS芯片刷,都是用我自己的芯片刷,次机器不是换了BIOS芯片刷上去就是这样报错)用原来的BIOS芯片刷上去不再提示,进系统完成。第二台,开机0.42不动了,内存没识别到,换内存不行,(这机器要用低电压内存)刷BIOS,开机跑0.55停止,内存识别到了,换个芯片在刷,还是一样,想到独显有可能会导致内存不过卡死 ,看散热片出风口堵死,硅胶都干了。风枪吹吹显卡,开机显示。重植显卡吧。下面是我用的BIOS,开机快。放心用

网友:
忘记上传BIOS文件和亮机图片了 哈哈哈

网友:
这个机器就是bios出问题的比较多。有了问题先刷刷。

网友:
刷刷更健康。。。。第二台是有两个故障吗

网友:
直接加焊不就行了,还用的了重值球吗

网友:
楼主牛B 电流大法用的那就1个6       我用示波器看 都不确定是不是过内存

网友:
楼主分开写呀  你这么写了一大坨   没有几个人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