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MBX-269 加电不亮

楼主(2017-10-17):
索尼 MBX-269 加电不亮,测量数据总线有波形,外显有信号但是无显,这个DISPON没有电压,是从EC出来的,还有这个EXT_LVDS_VDDEN没有电压,这个是从显卡出来的,我觉得应该是显卡和EC坏了,显卡好贵啊100元 要不要赌一下发一个显卡试试。

网友:
我很期待你的维修结果   我怎么觉得没那么简单 BIOS  桥  最后 试试

网友:
拆开芯片,6脚与1脚相连试下............

网友:
你说的外显无限好是什么意思   先还是不显

网友:
我一般换 BGA ,我都会查下淘宝这款主板价值, 如果换个桥或者显卡CPU, 都差不多占 三分之一的价, 还不如直接换主板,,明白吗, 价值 200多300的主板,换个BGA 成本都要 100多,还修个屁啊。。还不如直接给客户说换主板,质量有保障 还要稳定。。。

网友:
换集显主板。。很便宜。。。也不担心返修

网友:
楼主 真够细心的  现在都有点懒得修了  威武........

网友:
3002显卡通病了  ,干就对了

网友:
我觉得是显卡,加焊一下看下,EC可能性不大

网友:
就因为这一个信号 就换显卡 …… 建议多测测

网友:
请问
3002显卡  是什么 显卡   全名是什么

网友:
显卡重新直球测试了么?

网友:
换成集显,很便宜的。。。。。。。。。。

网友:
楼主好果断哦,等下换个显卡还不行就郁闷了

网友:
楼主报价多少啊 ,敢直接换显卡的

网友:
我上个月也遇到了这个型号笔记本故障一样,以为是显卡的问题,换了2个都是一样的故障外接显示内接不显示,,,BIOS刷了好几个,显卡供电也都正常,最后也没修好,,,,不过EC没换你可以换一下

网友:
修好了说一声哪的问题,我现在也没想明白

网友:
我觉得你可以跟客户说好,直接换板吧,这样会保险点

网友:
DISPON是display on 显示器开启的意思  看看发出DISPON发出高的条件是什么

网友:
打值看下短不 先换个EC试试呗 万一好了呢

网友A:
楼主修好没有啊,我也有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好没有啊,我也有一台

                              换显卡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