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f-g6-mx v2.5 c.h61u v2.5无复位无时钟维修带有BIOS

楼主(2017-10-17):
         主角。cf-g6-mx v2.5

故障;触发上电0000

维修过程。能正常触发稳定不掉电的首先测内存供电。 板子上电时序内存第一步。

一测一个准。rt8120a上下管驱动电压不超过1v 。1 5 7  12v 12.5v 0.6v 全正常。 直接换芯片。没错的。换上8120a之后ddrvcc1.5正常出来了。

后续全版供电正常了,但是没有复位。a11无3.3  a13 a14无电压。

老司机都懂的。缺了个信号

apwrok 这个南桥脚位信号电都是io开漏输出给桥的。

apwrok的前提是5 12 3.3 v检测正常。atxpg正常。  由于这种杂牌子板子it8758e容易坏,就好比nct5532d一样。所以我直接换了一个。上电跑马了。

卡55代码了。洗下座子槽子换内存还是卡55 .这卡55明显的bios不支持22nm的u

官网下了一个最新版本的BIOS刷上发现得30秒左右才亮机。  。。。。

于是直接刷了官网提供的第一个支持22nm版本最早的那个BIOS。

刷上断电一次。重启一路跑马so so so d7  r0 亮机了。

官网的BIOS不一定可信,可以尝试刷最官网日期中间的BIOS。 还有论坛备份的这个板BIOS大多是32nm的u ,刷了用22nm保证卡55代码,跑不掉的。

最后奉上22nm通杀bios

看帖不回的人木有小JJ,希望这个帖子能够帮到你们,话说

有分有金币的都能加一个呗,没分都来做贡献了的啊啊。

七彩虹h61u v2.5亮机BIOS.rar

网友A:
修个板真不易啊,这么多毛病,,,,,,,,,,,

网友(点评):
就差搬板子了,,,,,,,,,,,,,,,继续努力,继续搬,,,,,,,,

网友B:
这种杂牌BIOS,最新的BIOS里面有些不带ME固件。一般找提示更新ME固件的版本,刷下来肯定没问题。

网友:
学习一个,参考下.......................

网友C:
小柯师傅这块板子修的够曲折的,但您修的也是得心应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种杂牌BIOS,最新的BIOS里面有些不带ME固件。一般找提示更新ME固件的版本,刷下来肯定没问题。

是啊坑爹啊。cih61mi v1.1 原本故障跑马完不显示。  刷了个bios显示了,但是重启要么卡代码要么不显示。。。最后下载10多个bios都不行。也就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柯师傅这块板子修的够曲折的,但您修的也是得心应手!

这块是刚好运气好了,才修的顺风顺水。哎,现在修板子没有意思了。我连桥都不会做。

网友E:
现在修板不好修...................................................

网友F:
这一块板有这么多的故障,维修不易,加分鼓励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是啊坑爹啊。cih61mi v1.1 原本故障跑马完不显示。  刷了个bios显示了,但是重启要么卡代码要么不显示。 ...

是的,没有好BIOS,到最后整死人,虽然知道是个什么故障,但,你就是修不好。我这里有张杂牌H81,山寨一体机上面,没BIOS,就是整不好,已经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个板真不易啊,这么多毛病,,,,,,,,,,,

不修没办法,同行的。喜欢叽叽歪歪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的,没有好BIOS,到最后整死人,虽然知道是个什么故障,但,你就是修不好。我这里有张杂牌H81,山寨一 ...

哎。找不到资料也是醉了。这h81BIOS应该要合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修板不好修...................................................

确实是不好修了,工价收不上来。碰到手头没有件的直接不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一块板有这么多的故障,维修不易,加分鼓励

谢谢,经常看见你们这些家伙,希望论坛有你们常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哎。找不到资料也是醉了。这h81BIOS应该要合成吧,

看情况,有原装的就最好,没有的但有近似的估计要合成,可我是要啥啥没有,直接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