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thinkpad e455开机屏闪一下,不亮,

楼主(2017-10-17):
e455 开机屏闪一下,背光应该亮了,但不显示,以为 bios问题,刷过bios好了,开机设置 时间,设置好保存好,重启又是原故障了,再刷bios,还是一样设置bios就不行,蛋疼,有遇到过此故障的吗,

网友:
换bios芯片刷试下,祝你好运........

网友:
刷BIOS的时候  别把小电池去掉试试看

网友:
换个BIOS芯片 断开cmOS电池 再刷个试试

网友:
LZ修好了吗,,我的也是这样子的,,时亮时不亮,,不亮的时候屏闪一下,感觉点亮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