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N43S适配器插上不通电

楼主(2017-10-17):
华硕 N43S电池开机正常,适配器正常的,可是插上适配器不通电,电脑适配器插口电压正常,灯不亮。不能充电。求解哪一部分问题,能否大师指点。
华硕

网友:
大哥,要么电源插头坏了,要么隔离电路坏了,多简单啊。。。。。。

网友:
主板问题,啊哈哈
其实是保护隔离没过,检查充电芯片电路

网友:
我是新手。。所以。。。没搞懂

网友:
来自: 甘肃
华硕本子电源接口针容易断,再不行就看看充放电那一块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未过,应该是bq735或bq737芯片

网友:
查查保护隔离相关的线路

网友:
这个你就得拆下主板来量才知道了,支持6楼说的,

网友:
电源头坏,保护隔离不过,充放电电路,一般就这些问题,

网友:
这 个 很 好 解 决了,不过要猜机器的

网友:
其实是保护隔离没过,检查充电芯片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