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无显、大神帮帮我吧

楼主(2017-10-17):
如图、我用独立显卡开机也无显、大小写键切换灯不亮。
内存、CPU、供电都正常、风扇不会转下就停、
CPU换过、BIOS刷过、内存换过、
现在查出来板上的VGA接口旁有三个0欧姆保险无电压、这个怎么弄、谁有图纸吗?有大神修的经验多告诉我应该从哪里查起、给个思路吧
如下如、

网友A:
换PQ39 PQ40 试下 ,这板的通病 修过很多都是这两个管子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PQ39 PQ40 试下 ,这板的通病 修过很多都是这两个管子坏的

这两个管在哪啊、我这板子没有标记坐标号、、我这找不着 啊、大概在哪个位置啊、我上面有图。能帮我标记一下么、或者你有点位图的话发给我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管在哪啊、我这板子没有标记坐标号、、我这找不着 啊、大概在哪个位置啊、我上面有图。能帮我标记 ...

在PS座后面那两个,一排4个管子 ,有两个空的有两个是有元件的,就是有元件那两个

网友:
主板不是这么修的,不显示就直接去查VGA接口?你大小写灯都没亮。还是查查主板上到底缺什么电压或者信号吧。

网友:
估计跟我差不多。都是小白

网友:
     华硕不会修

网友:
我就来看看,这种都不修直接换主板了

网友:
华硕只有点位 没图纸

网友:
看小白的路过。。。。。。。。。。。。。。

网友:
还是按照时序来修吧 ,你说的那都是瞎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