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466不触发

楼主(2017-10-17):
如题 版号 820-3437-B 不触发 BIOS芯片出进水 有几个电阻不知道多大阻止谁给看一下 谢谢  24.9是K 还是欧

网友A:
欧姆  不是K  你要是不放心 你可以去看看别的电阻命名 一下就明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欧姆  不是K  你要是不放心 你可以去看看别的电阻命名 一下就明了了

我感觉也是 他这是BIOS的数据脚   直接连接线行么其他地方的试过不知道这行不行

网友B:
一般都是k为单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k为单位。。。。。。。。。。。

这个不是 应该是欧

网友:
BIOS的引脚不可能阻值是K,,,只能是欧

网友C:
换欧没有错的。 。。。。。。。。。。。。。。。

网友:
K的会有标示的 如图

网友:
应该都是以欧姆为单位的 。。。评论不够长。。晕

网友:
苹果的bios几乎不影响触发,(至少我修到过的是这样)bios断线一般是会上到0.2左右反复循环掉电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欧没有错的。 。。。。。。。。。。。。。。。

欧也不换 直接一坨锡上去完美亮机

网友:
上面不是标了大小的吗?。201 找2K的换一下

网友:
这个是欧姆的单位,不是K。K单位是有标明的

网友:
1466坏的比较多,苹果多挣点。。。。。。

网友:
我还有一个苹果进水机,能听见咚的声音,但没图像

网友:
学习了,我们这儿苹果修的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