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软件]
集合四种常用的硬盘检测工具

楼主(2017-10-17):
四种工具分别是HDtunepro,Crystaldiskinfo,Crystaldiskmark和AS ssd benchmark
都是比较常用也比较好用的硬盘检测工具,全部绿色版本,解压直接就 可以运行,不需要安装

网友A:
好东西,就应该多分享。下载下来看看。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就应该多分享。下载下来看看。用用

两种是测速用的,两种用来看硬盘具体信息,前不久我就是拷到u盘里去买的二手 电脑,碰到有一台看着还不错,结果测试了就发现了硬盘有坏道,不然就买到坏硬盘的电脑了。

网友:
这是个什么东西

网友:
好东西,感谢楼主的分享,拿走试试看

网友:
除了HDtunepro,我还是感觉HDD dos下硬盘检测比较靠铺

网友:
还是mhdd测得准确一点

网友:
谢谢楼组分享 需要的话 会下载的

网友:
嗯。这个收藏下。原来不知道有这个软件。。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这组合适用不同环境,不用再找了

网友:
硬盘检测工具太多了,还是用专业一点的好些吧

网友:
好东西,感谢楼主的分享,又学习了

网友:
可以的 这些软件可以把硬盘外挂在机器上测试吧

网友:
软件不错,感谢楼主的分享,又学习了

网友:
楼主无私的奉献精神值得我学习
谢谢

网友B:
一般的软件也只能测个大概 仅供参考 因为有很多情况下 测得时候没有问题 但偏偏硬盘就是有毛病 找个测试的硬盘 替换装个系统 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
晚上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软件也只能测个大概 仅供参考 因为有很多情况下 测得时候没有问题 但偏偏硬盘就是有毛病 找个测试的 ...

一般的软件也只能测个大概 仅供参考 因为有很多情况下 测得时候没有问题 但偏偏硬盘就是有毛病 找个测试的硬盘 替换装个系统 就一目了然了

难道真的就没有测得准确的软件?

网友:
好下来试试。…。…。…。…。…。…。…。…。…。…。…。……

网友:
这个   不好哟弄

网友:
HD硬盘检测软件有用过,对硬盘还不大熟悉。

网友:
不能光会用MHDD.现在很多主板上不支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