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735不过保隔维修一例

楼主(2017-10-17):
华硕K555L,板号X555LD。bq735的充电片子,第一个保隔管都没有过。vin不短路。bq735的供电,AC检测,LDO都正常。但ACOK不输出。我用镊子把两个保隔管短起来,机子能自动上电。这时候我把镊子放电,也不掉电。量保隔管驱动,也有24V。说明芯片和管子应该都是好的。问题大面积出在检流这一块。示波器捕芯片两个检流脚, 有一个在通电瞬间升起幅度有问题。顺点位查线,发现了问题。

网友:
断线了??????? 这个芯片驱动是24v N管的 和以前P管驱动不相同 ASUS新出机型基本都是这种隔离芯片

网友A:
这线断的,好像是人为的啊,这不会是上家做的故障吧

网友B:
不细心 还真发现不了

网友:
断线了,一条绿线上出现浅绿我一般都要刮开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细心 还真发现不了

楼主这个用 示波器 测检流脚 已经定型故障范围了

网友C:
不知楼主试过没有?从第一个隔离飞线过去后,控制的24V出来了,断开飞线,就一直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楼主试过没有?从第一个隔离飞线过去后,控制的24V出来了,断开飞线,就一直正常了。

那还用修吗?只能保一次。第二次通电就不行了

网友(2019-05-16):
估计是做的故障吧   现在的客户也是不好弄 没报多少也不修浪费时间

网友:
今天刚修了一台

网友:
干维修的要有技术 还得有眼力

网友:
这是这个机器的通病,断线

网友:
666这个芯片很怪

网友(2019-08-19):
碰到一台一模一样的地方坏了,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网友:
腐蚀断线,有时候靠眼睛都能修好机器

网友:
报价超过180 ,绝对不修了,管他什么机型,现在的客户不好做啊!

网友(2022-03-21):
我遇到一次是加热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线断的,好像是人为的啊,这不会是上家做的故障吧

这个肯定是发霉断的,不是人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