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439 DAJW8CMB8E1 维修

楼主(2017-10-17):
板号:DAJW8CMB8E1故障:上电到0.4A不跳变。

机器接手,看到是2修机子,看了上家只有动过BIOS ,此机子少次数能亮,亮机电流是0.45A多次跳变。。。
不亮的时候是0.4A 没有跳变。。。
测主板的供电均正常,用示波器打内存SMB总线没有波形。怀疑主板没有跑码。
此机子就一个CPU而已。集显的。
对桥的SYS_PWROK APWROK PLTRST DRMPWROK 等信号测了一边没发现问题。论坛下载BIOS刷了一边还是一样。。
怀疑CPU虚焊  上BGA下来后  主板正常了!!!

发出来给大家有一个维修的经验。。。

网友A:
这个加焊一下 稳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加焊到多少度?我焊的都炸了~~~~

就无铅的温度,上面240 下面260   20秒!!!!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加焊一下 稳定吗

昨晚加焊的,早上来了,运行了2个小时,应该是没问题了

网友:
我都没遇到过CPU虚焊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Z加焊到多少度?我焊的都炸了~~~~

BGA  20秒  就能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加焊一下 稳定吗

这个板子有点薄 没有加焊过怕变形   之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这么薄的板子也敢BGA CPU楼主技术够牛的

网友:
单CPU的,虚焊,很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BGA  20秒  就能搞定??????????????

是曲线走到240 和260的时候停 20秒,这板子很薄也不敢太久

网友D:
就无铅的温度,上面240 下面260   20秒!!!!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无铅的温度,上面240 下面260   20秒!!!!

正解!!!!!!

网友E:
厉害了 大神呀  故障排除的好快呀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厉害了 大神呀  故障排除的好快呀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严管板块 回帖遵守版规 不要灌水  灌水情节严重的会扣分禁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