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坎坷的搬板之路!给各位搬砖人士的忠告!

楼主(2017-10-17):
接到客户一台小6,什么都摔烂了,屏幕后壳都要换,主板这么弯,能卡机,信号差,花屏无触摸,给客人报价1000打发他走,然后就拿了快淘宝上买的ID板开始搬,过程就不说了,妈的。搬完了没声音,不能照相,没指南针!先修声音!录音点不了,打音频的问题,显微镜下看没破损,然后夹电看来下供电正常,就翘下来,发现复位断线,飞线解决 ,然后录音能点了,可是不走,妈的,又去干小音频,一敲下来,一量阻值,断了9根线,想着还有那么多故障,算了 认栽!!重新搬板!重新找了一块,过程也不说了,搬完直接开机 ,功能除了陀螺仪一切正常!好吧 又干陀螺仪吧,还是一样的套路,先看供电,供电正常,拆下来量阻值,第7脚又断线!飞吧, ,飞完装机!一切正常。打电话给客户,让他过来交钱!!!!告诫各位师傅,板底一定要找靠谱的,不然烦死你!

网友A:
修手机就是赚钱,修笔记本报个1000元,客户早就飞走了。

网友B:
感觉楼主说搬板好轻松的样子,还搬了两次,只能膜拜呀

网友C:
修手机只要把手工练好了,搬板不是问题。

网友:
头发薅掉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楼主说搬板好轻松的样子,还搬了两次,只能膜拜呀

手工好了,就算修不好,也不会把板弄死

网友:
对呀,从下午搞到晚上10点!头都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手机只要把手工练好了,搬板不是问题。

嗯嗯,就算修不好,也不会扩大故障!

网友D:
屏幕后壳加板,成本就很高了,收客户1000也是挣个手工费而已,还是楼主技术好,我碰见这种,直接让客户换机器了,
楼主方便私信个联系方式吗?有难度高的发给楼主修,一起赚钱

网友E:
1000  可以换手机了    这客户    不懂行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幕后壳加板,成本就很高了,收客户1000也是挣个手工费而已,还是楼主技术好,我碰见这种,直接让客户换机 ...

你们当地没大神吗?在这里接私活会不会被惩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1000  可以换手机了    这客户    不懂行情

谁都懂了我们还靠什么生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手机就是赚钱,修笔记本报个1000元,客户早就飞走了。

一般修的话报五百以上的了。很多都不会修了

网友:
可能客户是要保资料,这价格不高阿。就怕碰到楼主说的这种倒霉事,毕竟ID板不太好说是怎样,我都没搬板过,没有十足把握不敢动。

网友:
第一楼主价格要的漂亮  第二楼主技术也牛逼啊    报价靠的是技术撑腰   没技术敢这么报价嘛

网友:
客户是要资料吧,资料重要,不然一般不修的

网友:
楼主大师级别的哦,这技术简直没得说,很是羡慕,

网友:
这种客户应该是要里面的资料吧,1000修个小6,谁也不是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