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请问下贴片的M51L是个啥管子

楼主(2017-10-17):
华硕笔记本的     三个角的  百度搜了一下 搜不到 请告知具体是啥型号 用啥代换

网友A:
有没有图片,或者看一下是什么功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图片,或者看一下是什么功能的

应该是转usb供电的   插上USB外设电压就只有2V多

网友C:
如果是USB外设供电的直接找脚位定义一样的就可以,一般都是可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USB外设供电的直接找脚位定义一样的就可以,一般都是可以用的

找不到就不想找了 直接连5v就可以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转usb供电的   插上USB外设电压就只有2V多

直连过去就行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连过去就行了啊

恩 直接飞了 不换了难得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转usb供电的   插上USB外设电压就只有2V多

若能确定是USB供电的可以直接连过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