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5VD 显卡打不上驱动维修

楼主(2017-10-17):
今天发个特别的案例,,K45VD  显卡打不上驱动维修,
******看了觉得这个案例对大家以后修显卡有帮助的给加个分::::::

这个机了是ISLJ8E南桥,,三代I5  CPU 。。独显,,610M
客户拿来是一打驱动,黑屏,,先是一步步来,重装系统,到官网下驱动。。还是不行,,下面只有拆机,硬件维修

1换CPU   不行,2,加焊显卡,,,不行,,,3加焊南桥,不行,(,在这为什么要加焊南桥呢,,这个机子是双显卡,显示原理和三大芯片都有直接关系,CPU  独显,南桥,,,三大芯片任何一个有问题都会不显或是打不上驱动,不要想着停用一个显卡去打另一个显卡驱,我这样反复测试几天都不行,拆下独显会不显示)

不打驱动,能显示,没有问题,,客户要投影也不行,,,

因为已经收了客户300,RMB   只有往下修,,不想退钱,,查了独显的相关电路,,没发现问题,,南桥的显示部分也查了,,。。。要么换独显,,要么换南桥

先换桥吧,,,找了个旧的ISLJ8E 。换了,光板开机0.03A,装CPU ,开机0.45A  CPU 供电有,复位有,,显卡无供电 ,,显卡供电是南桥发出的,,VRON。。。主板没有工作,,

换了个ISLJ8C 代用,,开机还是0.45A   ,,,, 尼马球,,,,这下给修得不显示了

第二天,,,先把南桥加焊下看,,,OK了,,显了,,还好

装 机测试   打驱动都 正常,,外接也OK

外接也OK

网友A:
不会吧,还有这种修法,桥会导致打不上显卡驱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还有这种修法,桥会导致打不上显卡驱动吗

现在的双显卡工作比较复查,,,

网友B:
也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 一般都是搞显卡周边的问题 学习了

网友:
这种修法,还是第一次见,我一般上来就加焊

网友:
连换两个桥,李师傅有耐心............

网友:
一般直接加焊,不行就换字数补丁

网友:
很少碰到这种情况,思路就转不过来。有那位大师能解释得更清楚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是的,有哪位大师解释下为什么搞南桥,这是独显打不上驱动把

网友C:
我有一台K43SD的,独显卡有个!号。集显正常。显卡是610.南桥是slj4p的,显卡、显卡内存和桥都加焊过了不行,显卡换了也不行。难道也要换桥???请指点一下!!!!!!蛋疼了,后来发现在系统里面禁用集显重启后,独显正常了,驱动里面没有!号了。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桥是坏的好多,不过上来加焊后不行 就换桥的估计少,应该是桥有现货和价格方面的考虑

网友:
这个还真没遇到过,以前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搞显卡好的,有点转不过弯了!

网友:
大家有看三代CPU  主板的图纸就会发现,,LVDS信号是进南桥,说明显示是要靠南桥输出LVDS 和VGA信号的。。。

双显卡具体是如何工作的我也不是很清楚。。以前有修到这一样的机子花屏问题。是因为有一LVDS短路。换桥好的

网友:
这个有点说不通,不认独显倒是遇到过桥坏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台K43SD的,独显卡有个!号。集显正常。显卡是610.南桥是slj4p的,显卡、显卡内存和桥都加焊过了不行 ...

你的系统是XP吧?XP不支持双显卡

网友:
我觉得是不是先断独显供电后,再判断问题。

网友:
楼主好经验啊,,以后碰到不认独显的话,也可以借鉴借鉴

网友:
换的第一个南桥是个坏的么。。。

网友:
学习了原来有这样的事情,学习楼主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我这有几块打不上显卡驱动的都是换主板了, 还有一块完好的K45VD独显的板子在机子上没拆下来,要是需要更换的话可以找联系我,18973916388

网友:
还有这种操作?我上次遇到台宏基的一体机,独显驱动只要一打上马上蓝屏,各种折腾都无解后来直接把独显给禁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的系统是XP吧?XP不支持双显卡

不是XP。装了WIN7 32位的也不行。

网友:
知道U和显卡有引起打不上驱动,桥引起还是第一次遇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XP。装了WIN7 32位的也不行。

那这种情况应该是要官网驱动了,集显跟独显都用官网的试下,先装集显,再装独显,甚至可能只要装一个官网的驱动两个显卡就都驱动上了,华硕的AMD机器。、

网友:
手上刚好有一台一样的,谢谢。。。。。。

网友:
真有耐心 我直接换主板了

网友:
厉害了,一般这种第一印象就是换显卡

网友:
记下了。。。。显卡驱动打不上。。。换桥

网友:
南桥问题楼主啊换2个我也是醉了怎么后面加焊又好了呢

网友:
碰到好几台了 都没有修好  谢谢分享  下次遇到了试试

网友:
显卡驱动打不上的问题遇到的还是蛮多的  一般也就显卡 BIOS

网友:
还有这种操作        我有几台都没修好

网友:
楼主很细心哦,学习了,,

网友:
现在的单CPU主板很容易出现CPU加焊一下就好的问题不知道是真的没焊好还是芯片本身有问题

网友:
到底是不是桥引起的哦!到底是不是桥引起的哦!

网友:
我还遇到过BIOS导致有线网卡驱动用不了,无法启用

网友:
恭喜楼主,希望楼主在维修的路上越走越宽。

网友:
到底是集显还是独显打不上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 一般都是搞显卡周边的问题 学习了
不会吧,还有这种修法,桥会导致打不上显卡驱动吗

网友:
现在联想出现打不上驱动的问题 几乎都是BIOS 很郁闷

网友:
桥的问题啊

网友:
双显卡的确实要注意南桥,屏的开启信号都是桥发出来的,不要盲目的干显卡

网友:
第一次看到桥会导致打不上显卡驱动少见

网友:
第一次遇到南桥问题打不上显卡驱动 。。。。。

网友:
修得有点乱,应该先断独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