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E470 键盘 连键

楼主(2017-10-17):
键盘进水 按一个字母出来两个 换过键盘 还是一样 整个键盘 所有的 键都 连键 有谁遇到过
进水

网友:
那就是主板上也有进水了,拆开仔细看进水的地方

网友:
换个EC,或者有没有耦合电容

网友:
看看主板,还有键盘接口那里是不是也腐蚀了

网友:
仔细看看主板上还有进水的没,测下阻值,再换EC

网友:
键盘接口 键盘接口到EC连线 EC 就这几个地方吧

网友:
换过键盘的话 那就焊接下键盘接口 再不行就是EC BIOS了

网友:
之前那个DELL N4050的机器 键盘联建 刷BIOS就好 还是个通病

网友:
看看 键盘卡座 键盘引脚到EC的相关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