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H81M REV:1.0 开机报警 第1,2,3声短叫 第4声长叫 一直循环 有无遇到

楼主(2017-10-17):
IH81M    REV:1.0  开机报警   第1,2,3声短叫 第4声长叫   一直循环   有无大神遇到   电源坏的    换了电源就成这样了    bios刷了      内存   scl sda  vddspd     CPU   桥  供电都正常

网友:
有大神遇到吗      这样报什么出错的

网友:
换根内存,在刷个BIOS

网友:
内存换槽子没

网友A:
搞好了没有啊 楼主 经常遇到报警没搞好的主板?

网友B:
觉得还是bios的问题  搞好了说下

网友C:
我不会告诉你,USB接口边上的那个8脚小管了电压有正常的没有,有电压不正常也会这样、

网友:
SMBCLK_MAIN            这电压你测了吗   多少,   内存槽118脚

网友:
正常为3V上拉 ,  我这个去掉往桥走的0欧电阻 ,去往的几个3个地方 场馆  电阻 都换了 还是不行  。

网友D:
3v被拉低  , 你修好  给回复一下    。

网友:
引用 网友D:
3v被拉低  , 你修好  给回复一下    。

                             有3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不会告诉你,USB接口边上的那个8脚小管了电压有正常的没有,有电压不正常也会这样、

检测过  有5V      V星代工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觉得还是bios的问题  搞好了说下

                第一时间就写了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好了没有啊 楼主 经常遇到报警没搞好的主板?

还没搞定   客户直接换板

网友:
这种现象是卡内存吧。怎么不测试卡看一下跑码。电池有电?和清一下BOIS?

网友:
报错时有显示字母和数字吗 报的什么错误呀   短路造成的吧修复电源 不行换个新的试试看看

网友:
我碰到过是SM_CLK和SM_DATA这两条线对地阻值不一致,到南桥的。怀疑是南桥坏,没修了。

网友:
联想IH61M REV1.0 3短1长,内存插槽烧坏。

网友:
刷BIOS.查内存..桥条件..加焊下桥

网友:
这CPU换了没有  CPU座针脚有没有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