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独立显卡供电 dGPU_PWR_EN# 信号一直为高电平

楼主(2017-10-17):
今天接到一台神州战神的本本,客户说开不了机,迅速拆机检测南桥短路了,换了南桥后可以触发上电,电流上到0.25就停住了然后过20秒左右就掉电,心想不应该啊,难道桥没做好??  又重新加焊一变,故障涛声依旧,测了一下全板个大电压都出来了,就只有显卡供电没出来,打卡图纸 卡共电芯片3脚没有EN  0V 不正常,顺着图纸查GPIO5_3V3_MAIN_EN的来源是有U33发出经过3V3_AON上啦得到的, 测量3V3_AON电压0v 3V3_A0N是由U49产生由dGPU_PWR_EN开启实测0V  追查到dGPU_PWR_EN受控于dGPU_PWR_EN#实测3V高电平Q86导通从而拉低dGPU_PWR_EN不出显卡供电,小白请教下大侠们,南桥满足什么条件才会发出dGPU_PWR_EN#低电平有效,测量过桥的电压都正常,DRAMPWROKAPWROK
PWROK
SYS_PWROK这几个信号也都有3V电压也正常,为什么dGPU_PWR_EN#一直为高??请大神们指点一下下步怎么查谢谢、急急、、

网友:
版号6-71-W65S0-D02

网友A:
刷BIOS试一下,好多换桥要重新写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试一下,好多换桥要重新写程序

刷过了,涛声依旧
,大神下部怎么查

网友:
找个差不多的时序图看看,把Q86拿掉看看,会不会没焊好里面串线了

网友:
是不是PR527没装啊,不要找这路了,找PR528这路看看,重点看U49

网友:
先软后硬 试试 有些主板BIOS也参与待机开机   可不要忽略哟

网友B:
有这个信号的机器应该都是双显卡的   你机器现在能亮吗

网友C:
将R1579断开,看看桥是否发出低电平。如果是重点查后级。

网友:
又学到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D:
确定CPU 是好的,用自己的CPU 试了没有? 有些显卡电压要在CPU 电压出来跑码后  才发出开启  ,先按不出CPU 供电修

网友:
真的很不过  思路很清晰 好理解 学习 学习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确定CPU 是好的,用自己的CPU 试了没有? 有些显卡电压要在CPU 电压出来跑码后  才发出开启  ,先按不出CPU ...

没有一样的CPU试,CPU供电有1.7V没见过那高的CPU 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将R1579断开,看看桥是否发出低电平。如果是重点查后级。

断开R1597桥那边还是发出3V的高电平,断开R1597显卡电压就可以出来0.9v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有这个信号的机器应该都是双显卡的   你机器现在能亮吗

不能亮机,怎么修大神指点下

网友:
4代的CPU  供电1.7V 是正常的,看你这CPU 是转针脚的很容易坏,建议找个CPU 换换  可以收个便宜点的 奔腾的CPU 或者赛扬的4代CPU 代换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能亮机,怎么修大神指点下

这机器你就当集成显卡的修    独显在进系统之后进行显卡切换的时候  才有供电

网友:
这代的1.7很标准的电压 台式机也是如此  你现在不要考虑独立显卡的 除非是显卡本身严重短路发烫什么的  显卡可开可关 就算是OK的机器 不出也很正常的 一般是先出集显 个别先出独显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一样的CPU试,CPU供电有1.7V没见过那高的CPU 供电,

4代U是这个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一样的CPU试,CPU供电有1.7V没见过那高的CPU 供电,

4代U是这个电压,找个CPU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