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5

楼主(2017-10-17):
联想G505版号是LA-9911P的主板CPU和南桥一起的开机电流0.5A电流 不跑码各个电压都对请问怎么修哪位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
”主板CPU和南桥一起的”
我们一般叫板载CPU  南桥本来就是在主板什么
你是用户吧?修 需要看图纸  查时序
这个问题 不好回答

网友:
看看不按开关的时候待机电流是不是0.03,如果待机电流0.03的话直接换多合一cpu吧,正常的待机电流是0.008左右!!!

网友:
这个还是真不好回答,U电压出来了没有,

网友:
CPU 电压也有 待机是0.08 各个电压都正常

网友:
先刷个BIOS   不行,直接换CPU吧
不用浪费时间了

网友:
排除BIOS 测测供电等                      板载U的故障还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