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图纸温控信号是拉低那个电压?

楼主(2017-10-17):
三星图纸温控信号是拉低那个电压?三星笔记本开机15分钟左右就掉电,温度不高,系统做过。 还以温控电路不良,可是对三星信号不是太熟悉,三星的温控信号和其他的都一样吗,控制的电路一样吗?还有热敏电阻也找不到,图片上是温控风扇电路,哪个是温控信号,是8  9脚吗,怎么连个信号

网友A:
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

NP450 BA41-02244,热敏电阻在电路中表示的都一样吗。三星的

网友B:
看看CPU下面有有大电容没有?有的直接换掉用6个小的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CPU下面有有大电容没有?有的直接换掉用6个小的改一下

I5的板载cpu,热敏电阻是用什么符号表示。还有用什么字母表示

网友C:
P450 BA41-02244,热敏电阻在电路中表示的都一样吗。三星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450 BA41-02244,热敏电阻在电路中表示的都一样吗。三星的

有些板子有热敏电阻测温 有些是直接芯片检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些板子有热敏电阻测温 有些是直接芯片检测的

帮忙看下。这个电路那两个信号是检测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些板子有热敏电阻测温 有些是直接芯片检测的

是8脚9脚吗。这是风扇转速控制电路

网友:
统一回复,笔记本已经修复,掉电看了图中的u536芯片8  9脚去往ec,本想着换ec,可是ec下面有个bios,ec不带程序,先刷个程序试试,然后好了。

网友:
掉电时间差不多固定的一般都先干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