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80G-USB3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7-10-17):
主板:GA-880G-USB3
故障:不跑码或跑乱码,复位偏低
接到技嘉一880主板,跑乱码有时候就直接不跑码,查各大电压都正常,但是发现PCI复位只有2.3V,880的主板复位需要南桥收到SB_PWROK,于是找了个差不多的图纸 ,发现SB_PWROK是由Q63和Q64转出来的,查Q64的D级也只有2.3V,于是我找了个管子换上还是一样,查复位针也偏低我就把Q357也断开看看,发现Q64还是偏低说明问题出在上拉上面 ,发现是由3VDUAL_SB上拉的,测量这个待机电压都偏低,郁闷竟然还能上电,好吧被这个板子蒙骗了,一般这个桥待机偏低是不会通电的。于是找到这个 调节电阻换掉,3.3V出来了 上电跑码OK! 觉得好的话就加分鼓励一下把,谢谢!

网友A:
意思是本来3.3V的桥待机才2.3V?相差1V左右都还能开机上电,也真是可以。

网友:
这种是比较少见的了,一般待机低会不开机…………

网友B:
你这不算啃爹,我以前修一个ga-h61m-ds2不定时掉电的,刷bios就好,刷bios就好。最后发现bios芯片旁边3vsbpch 117分压电阻软故障。。。。。造成1117输出过高。。。。。保护了。你说坑爹不。。。

网友:
有些主板是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本来3.3V的桥待机才2.3V?相差1V左右都还能开机上电,也真是可以。

是的 3vdual只有2.3v还能点亮只是复位不正常,所以也误导了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不算啃爹,我以前修一个ga-h61m-ds2不定时掉电的,刷bios就好,刷bios就好。最后发现bios芯片旁边3vsbp ...

这个待机不正常掉电的我也遇到过,只不过是在联想主板上,3v待机变成了5v

网友:
2.2v的待机都可以开机,真是奇葩了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AMD的板子我还是修得少

网友:
这种是故障比较少见的了,一般待机低会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 3vdual只有2.3v还能点亮只是复位不正常,所以也误导了我

肯定会误判,一般能上电就不会去考虑待机电压是不是正常,看来修板子还是老老实实的走遍电压测量很有必要,免得走弯路。

网友:
还真的没有遇到过电压这么低还能开机的,奇葩,真奇葩

网友:
版主威武,这种是故障比较少见的了

网友:
待机电压偏低也能开机,楼主,我这可是第一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