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拆拆拆!蓝牙万用表拆机,新手拆机,老司机欢迎围观

楼主(2017-10-17):
某猫189大洋入手的,虽然有点贵,但是主要看中他的蓝牙功能和5号电池。先拆为敬,还是第一次,多多见谅,貌似是台湾的富晶芯片,不是牛屎!
接下来是测试图。

网友A:
话说蓝牙这个有啥用的啊不大明白一个万用表要蓝牙何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话说蓝牙这个有啥用的啊不大明白一个万用表要蓝牙何用啊

很有用啊,绘制折线图,看清电压电流变化。手机切换自动量程,省时省力。语音播报,专心测量。保存数据,昨天前天测的数据今天拿出来用。离线记录仪

网友B:
比你的UT61好用吗?看起来一般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你的UT61好用吗?看起来一般般啊。

好用。蓝牙表,方便许多,不得不说时代进步。希望以后出个wifi万用表

网友C:
这万用表没见过看看大神怎么搞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万用表没见过看看大神怎么搞得

很多论坛都有了哦,你可以搜一搜。还是你要说明书?

网友:
这个可以学习一下,感觉一般般吧

网友D:
蓝牙万用表,不知道如何使用,和普通万用表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蓝牙万用表,不知道如何使用,和普通万用表有什么区别啊

区别就是多了蓝牙,可以把数据传送到手机,比USB好用,。

网友:
没有后壳电池仓库位置的图?这种设计电池漏液基本神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