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P18E LA-9331P 青屏最后还是屏的问题

楼主(2017-10-17):
开机显示青屏,首先屏拿到卖屏的地方测试,测试屏是好的,拆掉显卡还是一样,就刷bioss,换u26 u27 还是一样,没有办法,就拿了一个低分屏测试,竟然显示,什么情况,又去卖屏的地方借了一个高分的,竟然可以显,直接换个屏,交差。前后修了一两天,因为之前测试屏是好的,没有怀疑,希望大家不要走弯路了

网友:
没有故障时的照片啊,这个青屏一般会想到是屏和屏线的

网友A:
青屏是什么意思?是指的暗屏吗?

网友:
这种故障肯定要先换屏试试了,以前我遇到过显示不正常是CPU的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青屏是什么意思?是指的暗屏吗?

暗屏是有显示屏幕不亮,青屏就是屏有亮没有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青屏是什么意思?是指的暗屏吗?

就是灰屏  不是暗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