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G430白屏

楼主(2017-10-17):
   接一台联想G430的机器,开机白屏。这个机器以前修不亮的很多,而且好多都是刷BIOS好的,有的是显卡  白屏的到是很少遇到。先挑简单的,把屏拆开试下,一看是带小尾巴的那种屏,现在遇到很少了,以前换这个小尾巴的很多,好像这种屏就有通病。好吧,直接跟客户说换屏,想找个坏屏试下,竟然没找到,算了直接从网上订个旧的,反正家里没有,就算这台机器不是屏的问题,留着备用。屏到了后换上,果然还是白屏。拆吧,顺便看下论坛,好像好多说这款机器白屏是显存的通病,还是自己先动手查一查,BGA还是慎用。还是那句话,简单的先来,查屏供电,17脚有3.3V,19,20脚应该有5V的,没有,5V是从Q2发出的,问题就在这了,再往下查,R6两端都有5V,原来Q2的1脚和R6的断线了,果断飞上线  哈哈 亮了

网友:
上面说的Q2错了  应该是Q1  不好意思

网友A:
这个5V是屏供电的吧。。。不是应该19V的屏供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5V是屏供电的吧。。。不是应该19V的屏供电吗

我见过的屏差不多都是5伏供电,19伏供电必须是高压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5V是屏供电的吧。。。不是应该19V的屏供电吗

屏供电哪里有19v的  19v是背光供电的

网友:
屏供电一般都是3.3V吧,用5V是不是高了

网友:
白屏这种情况一般是屏供电的问题

网友:
白屏一般是屏供电的问题,今天修一个没屏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