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上RT8204A B C 三者的代换

楼主(2017-10-17):
   今天修到一台KL2,触发掉电,感觉是缺电压。
   拆机测量待机及待机转换电压OK。
   PL6 1.05V未出。
   测量供电2脚 开启15脚都正常,16脚TON电压1.几也算正常。
   想换1.05的芯片RT8204C.
   图上看到用的芯片是RT8204C(H6=),板子上用的芯片是RT8204b(FR=),但是我的芯片盒子里只有RT8204A(JL=)。
   此机器16年在我这店里修过,保修标贴还在,没有损坏。这么说C和B应该能互换的。A和B能换吗?
   论坛里搜了下,2个帖子
   一说A可换B: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8769-1-1.html
   一个反驳说A B不可换: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49196-1-1.html 可能其楼主买的芯片不对,我的FR=大小是和JL=一样的。

   没找到 B 的PDF,只上了A 和 C的图。A 和 C的图脚位一样呢,既然B换C换上没问题,那就把A换B上去试试吧。
   把FR=摘掉,换上JL=,上电OK。

   这么说Y460上RT8204A B C能互换了。别的机型没有实验不敢说肯定。

网友:
实验好了就发上来,多点经验,论坛里搜搜也方便。

网友:
A B C都快把我弄混了。一个芯片搞那么多型号干嘛。。

网友:
应该其他机器上也通用的吧

网友:
这个分享出来好啊。以后就知道了谢谢楼主啊。验证过的还是说明好啊

网友A:
我试验过,有些可以。有些不行。最好换相同型号的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图纸看起来一样,但试了才能确定,,,,

网友:
每天学习一点点,,攒够经验自己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试验过,有些可以。有些不行。最好换相同型号的

嗯,原型号肯定最好,只是我这缺,再订货又要一两天。就试了试。

网友:
我认为脚位定义一样就应当能用。只不过有可能别的主板上的外围电路不一样。

网友B:
Y460 修的比较多,我这料板多,料不缺,1.05V 芯片也确实容易出问题,相对于显卡来说,显卡的通病率更高点,你这收藏备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路过。。学习了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严管板块 回帖遵守版规 不要灌水  灌水情节严重的会扣分禁言

网友D:
加分了 实际维修中的代换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Y460 修的比较多,我这料板多,料不缺,1.05V 芯片也确实容易出问题,相对于显卡来说,显卡的通病率更高点 ...

感谢加分鼓励,联想的本本是好东西,坏了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分了 实际维修中的代换经验

感谢加分鼓励,有了经验发出来也省了以后忘记。

网友:
这么好的经验。。感谢。。以后有维修到也是个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