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650D-G4D2 奇怪现像,无解时可以试一下

楼主(2017-10-17):
今天一台神舟K650D-G4D2  DDR4
是台机的CPU  独显
拿来是没有显示,不跑码,在网上下了一个别的型号的神舟BIOS  外观相同
还是不跑码

再次将原机的BIOS刷回去,
竟然可以亮屏了
然后就好了,怎么开都以了
送一个BIOS给大家,一定可以用的

以后遇到同样问题,没有图纸,没有BIOS下载
可以按我的方法试一下。

以上绝对是事实。

谢谢你们加分!

K650D-G4D2 G4560 独显 DDR4 2017-10-17.rar

网友A:
非常新的电脑,本来是要送维修站的,可是神舟的维修站关闭了,没有了。只好自已修。

网友:
这也是个蛋疼的问题      会不会是因为放电了?

网友B:
我这里有认识神州工厂的人,可以帮你拿去交换。1200远

网友:
像上面楼说的会不会是因为放电了的原因。

网友A:
不是放电的原因,确定。这个办法我早试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这也是个蛋疼的问题      会不会是因为放电了?

网友:
这个好,如何遇到也刷下试试。。。。。

网友:
路过学习了这种机器都不好羞的-----------------

网友:
看来小小BIOS很神奇吗  刷刷刷ok勒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有认识神州工厂的人,可以帮你拿去交换。1200远

1。2k的价钱 好多直接客户是难以接受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严管板块 回帖遵守版规 不要灌水  灌水情节严重的会扣分禁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放电的原因,确定。这个办法我早试了

曾经也遇到过  刷biso 不行 刷会备份的竟然亮机了  不是放电解决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严管板块 回帖遵守版规 不要灌水

网友:
说不定那时候放一下电就好了呢

网友:
至今没有遇到刷回原BIOS亮机的,

网友:
这种莫名其妙的好了的  心里还没底  真害怕返修

网友:
有没有可能因为拆BIOS 加热了某个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放电的原因,确定。这个办法我早试了

我遇到过掉电,换bios芯片刷回原来bios好了

网友:
这板性能应该很强劲啊,,。。,?

网友:
我也干过这样的事,找不到BIOS的时候刷回备份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放电的原因,确定。这个办法我早试了

+1 论坛下了四个bios刷了都不行 刷回原机的好了

网友:
我上次修了一个联想新YOGA 还是国外的机器 没找到BIOS 也是取下来刷了个不行 又刷回去就可以开机了

网友:
这种问题最头痛了                                              .

网友:
我的也是k650d g4d2,刷vbios刷黑了,请问这个bios是用编程器刷吗,现在fn+b也进不去boot block

网友:
这是捡钱的节奏呀。。。。。。。。。。。。。。。。

网友:
你再的BIOS有问题吗 ? 还是什么

网友(2017-11-16):
引用 网友A:
非常新的电脑,本来是要送维修站的,可是神舟的维修站关闭了,没有了。只好自已修。

楼主你用的什么编程器,我用ch341a死活刷不进去,提示写操作超时失败,同k650d g4d2,bios型号是25l6473f

网友:
感觉会返修,上次我修台联想就像你说的,刷BIOS后机亮了,给客户后就不亮了,最后加焊桥才搞定

网友:
曾经也遇到过  刷biso 不行 刷会备份的竟然亮机了  不是放电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k的价钱 好多直接客户是难以接受的

那没有办法的  神舟的板子现在交换都这个价格

网友:
上次也有一台神舟K650D,早知道就刷回去试试了,还有网上交换的话感觉不太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