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论坛什么情况820-00165-a都不是亮机的

楼主(2017-10-17):
这个论坛什么情况820-00165-a都不是亮机的

网友:
你确定是不是BIOS先,有的BIOS是要修改的,备份的刷别的机会开机慢,二次开机等问题。

网友(2018-03-17):
我在这里下了三个这板号的BIOS.也没有一个能亮机的。下的都是原厂。TB买的。等等。我机子是能亮机。有时候关机后不开机。我买个料板回来换BIOS.解决开不了机的情况。但是。换了料板的BIOS。进系统一半卡死。现在还找不到有亮机的

网友(2019-04-02):
我的也是,刷了没一个是可以的。就是有固件锁,忘记备份原机BIOS 了;

网友(2020-04-10):
我也是原来问题是屏系统里面键盘鼠标用不了 确定是主板的问题 已经换过4代主板上去能正常使用 但是刷了迅维上下的好几个 都不亮机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2021-08-19):
不知道怎么回事